[家电] 美的MB-FD40H上盖传感器的线掉了

楼主(2020-08-26):
美的MB-FD40H上盖传感器的线掉了,现在网上买的和原装的有点不一样,可以通用吗?

更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1

网友:
线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要耐折,不容易断的,一般都通用。

另外你不上图片,大家也只能猜啊

网友A:
盖传感器一般好少坏!多数是那盖与箱体的连接线断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传感器一般好少坏!多数是那盖与箱体的连接线断开多!~

上传2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传感器一般好少坏!多数是那盖与箱体的连接线断开多!~

网上的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传感器一般好少坏!多数是那盖与箱体的连接线断开多!~

电饭煲上盖传感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