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GN-B3043到手就拆……不开

楼主(2020-08-26):
昨天在张大妈发现的好价19块钱,家里排插太多,当时就没买,下午越想越气,买了,发现上午还要运费,下午不要了,血赚6块。

有一次性封贴

第一次见这种螺丝,本想拆的,没批头

比航嘉稍小,桌面空间寸土寸金

灯没航嘉那么亮,好评

线径 1.0mm²

米家智能插座用来防止手机整夜充

网友:
这种螺丝那么奇怪啊,我的48合一工具盒子都找不到对应了:Strive:

网友:
手残党又要入手新批头了

网友A:
公牛就是异型批头行业的推动者。咋不搞成汽车牌照那种螺钉呢,只紧不松。

网友:
吸引力不大,在爱淘优惠购经常也可以买到同价位同等级的排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就是异型批头行业的推动者。咋不搞成汽车牌照那种螺钉呢,只紧不松。 ...

已经安排工厂,明天开始生产,争取下批产品用上

网友:
这骚牛怕你看见里面惨不忍睹的接线

网友B:
要不干脆螺丝内置芯片吧,
只有密码正确才能打得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干脆螺丝内置芯片吧,
只有密码正确才能打得开,

不,最绝的使用超声波焊接。无缝的。连螺丝也可以省下来
而且,里面可以灌满环氧树脂,以增强绝缘嘛!

坏了我看你怎么修?

网友:
好,新品螺丝上市,推动生产工具发展

网友:
网购点Y字螺丝批头,然后用电磨加工下。其他地方还有五边形和七边形螺母螺栓。单方向螺丝的话只能上断丝取出器,或者钻头去掉螺帽,点焊接螺丝等。

网友:
京东的吧,越想越气,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最绝的使用超声波焊接。无缝的。连螺丝也可以省下来
而且,里面可以灌满环氧树脂,以增强绝缘嘛!

超声波焊接可以,灌满环氧树脂就别想了,环氧树脂比插座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