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芯片型号奸商自己打上去的吗?

楼主(2020-08-26):
假金士顿硬盘上的,坏了重新开卡后安装系统放几天就变成问号了(电脑开机屏幕显示),拆了做U盘不知道能不能用,不过型号和实际检测到的不一样。

网友:
比较容易掉电,做u盘存不重要东西好了

网友:
SKhynix 是海力士的颗粒,不过估计是拆机的二手颗粒

网友:
这种用几天就不行的存储类产品,纯粹骗人的,拿来练练焊接开卡技术可以,完了就送别人练手吧,嘱咐别当存储用,还是不要流通害人了

网友:
假金士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