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B-FD40H上盖传感器的线断了,现在网上买的和原装的有点不一样,可...

楼主(2020-08-26):
拆开的电饭煲上盖

现在网上搜到的
有些不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
不需要更换,直接用电烙铁焊接起来就好了,热缩管再套回去,一分钱不花,我以前用的苏泊尔电饭煲就是这样处理的,至今用了4个年头还正常使用中: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7541

网友A:
原装的用烙铁接起来,然后套上热缩套管,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用烙铁接起来,然后套上热缩套管,我就是这么干的

谢谢回复,平常家里没有修理工具,还是想买个换上去简单

楼主:
谢谢回复,主要是家里没有修理工具,还是想买个新的换上简单

网友:
形状有点不一样没事的。。。阻值没问题长度够就行了。。。

楼主:
在哪里能查到原来的阻值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查到原来的阻值多少

谢谢大家指导,已买来配件修好

网友:
我觉得第二种加热器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