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一台飞利浦挂烫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8-26):
一台挂烫机,阻容降压,测量两路大电容1UF和0.68容量正常,输出滤波电容电压正常,但是不能带载,接显示板,无显示,用可调电源测试过显示板正常,是啥原因?这3W的大电阻是啥作用?保险电阻?限流?求指点。

网友A:
估計多數還是電容老化失效。特別是不能帶仔
阻榮的通病吧。

网友B:
可调电源的电流多少

网友C:
电阻是降压用的吧,显示板正常显示时候电流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計多數還是電容老化失效。特別是不能帶仔
阻榮的通病吧。

拆下来测量过,容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的电流多少

电压4V,屏幕即可亮起,电流50ma左右,随着电压升高到5V,电流就会增大,约80ma,目前不确定显示板的供电具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降压用的吧,显示板正常显示时候电流正常吗?

电压4V,屏幕即可亮起,电流50ma左右,随着电压升高到5V,电流就会增大,约80ma,目前不确定显示板的供电具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的电流多少

这个电源板为两路阻容降压,这一路是 5.1v的稳压管,初步判断是5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4V,屏幕即可亮起,电流50ma左右,随着电压升高到5V,电流就会增大,约80ma,目前不确定显示板的供电 ...

百度一下阻容降压计算公式,半波整理下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约30mA,全波整流加倍,按你测出的这个屏幕电流,这个1微法降压电容似乎没法提供足够的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阻容降压计算公式,半波整理下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约30mA,全波整流加倍,按你测出的这个屏幕电 ...

是啊,难不成显示板坏了?这种小家电的显示板拆开瞅了瞅,就一个IC加几个电阻,IC挂了没得搞了,买个新的死贵死贵,但是用电源可以带起来,应该不会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难不成显示板坏了?这种小家电的显示板拆开瞅了瞅,就一个IC加几个电阻,IC挂了没得搞了,买个新的 ...

显示板还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查不出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建议索性用个手机5伏充电头代替阻容降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板还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查不出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建议索性用个手机5伏充电头代替阻容 ...

这个电源板为两路阻容降压,电子小白,分析不了电路,只是猜测,电源板+控制板,一路给显示板供电,一路控制可控硅调节发热体的通电时间从而控制蒸汽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测量过,容量正常

如果电容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有电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有电路漏电

应该是了,感觉电流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了,感觉电流不对

负载一路路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负载一路路断

用维修电源呀用电容降压带市电电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维修电源呀用电容降压带市电电人呀

嗯,直接用可调电源单独给屏幕供电,约80,90ma的电流,貌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