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Z47-63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0-08-26):
前几年一次买了十几个断路器和漏保,是最便宜的那种。

这是双金属片过载发热变形推动脱钩。

当时买了普通的4个,12个是透明的心想价格贵一点,因透明的原因材料或许会好一点。

那个不透明的在用时电流大了会热,

于是找个2000W电加热器,用断路器开合,那4个不透明的每次合闸后触点电阻不稳定,数值还差的不小。 而12个透明的基本在小范围内波动。
如果用2000W的感性负载试,恐怕都不好看了。

那4个不稳定的不能使用了(小电流没事),要不大电流早晚烧成这样。

再测ABB的,结果反复开合10次,每次触点接触电阻很稳定。

网上看到这二牌子的1P也就20元上下。不知买到手里时。里面还会有这么都铜吗?

本人虽然干过几年设备维修电工,但对断路器内部的动作原理是外行,拆解只是个人交流吧了。
严禁个人维修或调节断路器为他人使用
买个好点的也就20元

网友:
厉害了,还是进口货好啊

网友A:
松下,西门子,abb都能放心用。
国产的只有一个可以放心用,良信nader,楼主可以试试,价格比一般国产的稍高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 一看就是专家 轻车熟路,不罗里吧嗦 关键的都讲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西门子,abb都能放心用。
国产的只有一个可以放心用,良信nader,楼主可以试试,价格比一般国产的稍 ...

很好的信息,我去买了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
德力西咋烧成这样的?

网友B:
恭喜老大又买到好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大又买到好东东

您老这是说我没舍得花钱

确实是

那二个ABB 是供电电表箱里多余的。

网友:
NB1-63H和NB1Z系列也好用,民用小型断路器技术成熟,一般牌子只有压价格了

网友:
学习贴,感谢分享,福音

网友C:
我手里个品牌几十斤!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个品牌几十斤!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我是个人自用,手上东西很少, 也就无法分享更好的经验。
最近在坛里听说电磁式漏保安全可靠些,选了天正的,还买了二个1P的断路器,到手后测测触点接触电阻的情况。

你有不同品牌这么多,有空测测触点的接触电阻,发帖分享,其他不熟悉的坛友今后要买可不用付学费了。

个人感觉断路器的触点在大电流开合后的稳定性很重要,稳定性差的在大电流工作时会发热------阻值不稳定-----发热更大-----再开始拉弧-----最后烧毁。

好的品牌触点是银碳合金、银镍合金等等, 国产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现在这种断路器不大会有银的)在上面只是涂了不厚的一点,在开合拉弧几次就?

而其它部件用料差点都没触点材料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个品牌几十斤!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看你这么?好像不是外牌的?都换下来的吧?

我感觉国产的,放在配电盒里用,问题不大。因为一年中也不大为带载分断几次。
如果用它直接操控电器用,如是大功率的带载开合(不是超载使用如D40或C40带20A开合),如我买的人民牌,用不了多久肯定烧坏。
经常带载开合的, 起码买个西门子、ABB、松下等。 大电流带载最好用接触器。

其实老板也不懂,认为得力西、正泰、天正便宜,其实经常坏了换,最后比买ABB还贵。

网友D:
德力西的也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力西的也不咋样

是的

这些国货,放在总闸盒子里用问题不大。如用它直接操控大功率电器,寿命?
没有银合金是顶不住多次拉弧的。

楼主:
开关、按钮、继电器、接触器等的二触点在接触瞬间多会有几次回弹。
小电流没事, 大电流时:差的材料是经不住拉弧烧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么?好像不是外牌的?都换下来的吧?

最近这俩年正泰质量明显下降!给我你地址发个个品牌发给你做比较吧!都是正品老货

网友(2021-01-09):
这个灭弧原理应该是先引弧再灭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