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用表改锂电池,自动并联充电,自动串联使用

楼主(2020-08-26):
万用表用的9v电池不耐用,所以产生了改造锂电池想法,两节锂电池供电,最高8.4v完全能带动,但是两节锂电池串联充电不安全(可能出现分压不一致)所以想了个办法让插上充电器时两节电池自动并联,扒开充电器自动串联,实现方法是使用双刀双掷继电器。

楼主:
当插上充电器时,继电器线圈工作,让两节电池并联,同时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充电电压4.2当充电器扒开时,继电器归位,双刀双掷开关工作在串联位置,两节电池实现串联,万用表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奇才!
不过充电电路价格继电器体积大了不少,用分离MOS搭建会好些

网友:
想法是不错的,做出来有点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奇才!
不过充电电路价格继电器体积大了不少,用分离MOS搭建会好些

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也想过用MOS管控制,不过研究下了发现自己水平不够,设计不出来

网友:
楼主 你要是FLUKE表 ,我就服了你。

网友:
创意超级好

网友:
不能直接用8.4V充电吗?

网友:
是不是两个电池要匹配过才行,比如容量和内阻,因为两个电池如果性能差别比较大,串联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的不一样,直接并联充电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的而且电流还不可控吧?

网友:
这个我也改过,优利德ut33d万用表利用hold开关完美改装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43687

网友B:
我这个比较简单,套子下开孔,充电完套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比较简单,套子下开孔,充电完套上就好了

电池串到背光键上,安下背光键通电反之关闭,免得每次动旋钮

网友:
淘个相机8.4伏的充电器不香?我是直接两节14500电池串联,保护板没地方放就没用

网友:
创意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4P2.54插件一套充电板两个就可实现,简单实用

网友:
你这个很牛,但是费事,我就一个升压充电一体板,搞定!!

网友:
八个爪的继电器不好找

网友:
这个比较合理,比那些升压的好多了!

网友:
要怪就怪那些生产万用表的厂家了,,几十年了也不变通一下 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