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数显交流电压表指示灯

楼主(2020-08-26):
拆一个数显交流电压表指示灯

不是很准,有误差作参攷用还不错

END

网友:
这点路和阻容降压的廉价灯泡差不多啊

网友A:
可以做一个保护插座,材料如下:

壳子(200*120*75):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8027312182

灯座: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227762820438

插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506241175    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3020277513

开关: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405926860026

网友:
简简单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保护插座,材料如下:

壳子(200*120*75):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8027312182

网友A:
不错哦,还预留了万用表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还预留了万用表接口

没舍得买个功率表

用表看电流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