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改造移动插座为电子开关

楼主(2020-08-26):
很多廉价的排座都采用一个机械电子开关,很容易坏,本人自己编程了一个采用AT89C2051的控制板,并且分成两路控制。改造的关键作用是利用单片机检测市电的零电位,也就是过零检测,在过零点触发继电器吸合,这样可以大大减低继电器的火花,延长继电器寿命。插座采用一个轻触开关控制,上电的时候2路延迟2秒吸合,1路默认关闭。这个时候红色指示灯闪烁,轻按按键可以开关1路电源,开时绿色指示灯亮,红色停止闪烁。长按2秒知道指示灯变蓝色可以开关第2路。本程序具备过零检测故障自检功能,若过零检测电路有故障,所有操作无效,蓝色指示灯闪烁。电路图和实物在下图,程序可以联系本人。

网友A:
阻容降压,电源没有隔离,还用飞线,太危险了

网友B:
过0检测是可以,但是继电器反应速度不见得有那么快

网友:
这个插排也配电子开关有点奢侈,建议楼主换个插排吧,这种插排一般我不敢用,家里的插排我几乎全换成了公牛或者航嘉或者小米插排,起码品质好一些!!看着就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0检测是可以,但是继电器反应速度不见得有那么快

我也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源没有隔离,还用飞线,太危险了

市面上阻容降压的电子产品多了去了,这个不用直接接触的,非常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觉得

是 吗?空调控制板也是继电器控制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0检测是可以,但是继电器反应速度不见得有那么快

很多空调控制板也是继电器控制的,也是过零检测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空调控制板也是继电器控制的,也是过零检测控制

50hz交流电每个周期时间0.02s,也就是20ms,半周期10ms,机械继电器反应时间很少能低于10ms的(比如漏保要求的响应时间就是不高于0.1s),你这样过0很容易切到波峰上去,空调过零检测?我没看过空调的变频板程序,但是空调都是直流变频而不是交流变频就是直流更容易控制,更容易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交流电每个周期时间0.02s,也就是20ms,半周期10ms,机械继电器反应时间很少能低于10ms的(比如漏保 ...

如果继电器反应是10ms,在0点触发之后,刚好在下个0点继电器吸合,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没仔细看,大概是用单片机检测220零点时接通负载,不难实现,但是继电器速度不够快,或者每次吸合时间都不一样,改双向可控硅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继电器反应是10ms,在0点触发之后,刚好在下个0点继电器吸合,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

没有任何民用级机械继电器能保证刚好10ms,一般只能保证低于100ms,要精准必须上非机械继电器

网友D:
都用上过零信号了,为什么不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上过零信号了,为什么不用可控硅

可控硅非感性负载不能用

网友E:
软件里要算上继电器吸合时间(不同继电器不同电压吸合时间应该不同),不然过零检测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里要算上继电器吸合时间(不同继电器不同电压吸合时间应该不同),不然过零检测没意义 ...

要求不高,凑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