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星际魔盒为x86双千兆

楼主(2020-08-26):
研域J1900主板,单口千兆硬改双口千兆,外加一个双口SATA扩展卡用于连接背板。
主板是半年多前在闲鱼购入,硬改双千兆后装了群晖,通过VMM虚拟ROS,Openwrt旁路,用作NAS和路由,稳定运行。上月看到这个星际魔盒挺合适的,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状态了。
改装过程省略一万字......

网友A:
魔改就是把空贴的PHY RJ45焊上去?

网友:
j1900不支持直通,开心就好

网友:
换主板了,其实原来的所说可以用威联通,纯当存储应该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改就是把空贴的PHY RJ45焊上去?

RTL8111F 周边电容电阻 PHY RJ45

网友B:
烙铁功率不小。60W还是9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功率不小。60W还是90W????

热风枪加烙铁

网友C:
不错不错 后面板是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后面板是定做的?

是的,某宝找的商家,10元包邮,亚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改就是把空贴的PHY RJ45焊上去?

魔改是把X86装进魔盒里面

网友:
楼主,你这个螺丝柱买的多长,然后切多深?  我也是同款主板不带风扇的,装在上面,感觉和你一样倒装散热会好点,想再折腾一下。

网友(2020-10-29):
同板子,楼主能否把背板链接私下,还有你画好的图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这个背板的CAD图纸,我想弄个了改改

楼主(2020-12-12):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这个背板的CAD图纸,我想弄个了改改

我的ID就是QQ邮箱

网友(2021-03-31):
硬盘的供电线怎么接的

网友:
这个焊工不错,得费多少焊丝啊

网友E:
换主板改装成本 可以直接上蜗牛了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E:
换主板改装成本 可以直接上蜗牛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40
这还有一个改X86主板,还把供电也内置的了

网友:
大神再弄多一台2.0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