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AB贴大力出奇迹的镁光B27B颗粒,正片工具量产

楼主(2020-08-26):
板子还是那块板子,带写保护的,直接拆掉颗粒板子上还有残球,一般不用植球可以再贴一次颗粒,现在我们来贴一片大力出奇迹的镁光B27B颗粒,之前闪迪带code只能黑片工具量产,这次颗粒正片工具里有配置文件,可以正片工具量产。
出奇迹的板子是咸鱼上捡的,B27B颗粒因为制程新,所以咸鱼上极少有。
现在请出主角:

2263XT+镁光降级大S   B27B 颗粒4片240G,卖家加送一条128的CV-1 128(东芝mlc 8ddl颗粒)的尸体 一起70包邮。

已经将原来闪迪颗粒拆除,换上了。  颗粒mark PFB77 AS级别

跳线当时查表跳的1.2其实不行,能识别,量产报错:

报的是usd-XXXM  fw-0(m),0m是什么鬼...最后跳回1.8,注意,3.3不能用,我上3.3安国测试架直接不识别。

这是量产前

这个颗粒量产软件里有配置,直接可以开始量产,不用修改。

默认配置报错,这时改下配置,fix容量即可。

量产中,开始做拷贝校验了。

最终无悬念量产完成。

另:爬贴看到有坛友半年B27A颗粒数据就不保,我大概测了下读写,B27B写一会就卡顿一下,数据在十几m左右跳动,看来1ce的3D TLC写真的很差,读取倒是相当稳定。
要这样发展下去,u盘写速度真的不能看了,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
我就没见过读取不稳定的颗粒,这个b27比n18还不让人省心

楼主:
怎么?你对我的xp有意见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你对我的xp有意见咩?

没有任何毛病

网友:
跑圈带上HDTune磁盘监视器,记录闪存读写情况。写满数据保存3~6个月后测试还能保存多少有用数据。B27A降级片不行,不知道B27B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收的颗粒这么便宜啊,我前几天卖废品,120G的坏盘都是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毛病

牛逼的配置!

网友B(2021-07-13):
默认配置报错,这时改下配置,fix容量即可。这个怎么fix容量啊?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组合,但始终无法开卡。也是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配置报错,这时改下配置,fix容量即可。这个怎么fix容量啊?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组合,但始终无法开卡。也 ...

字数补丁喵喵喵

网友:
谢谢,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