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电器一个,触点烧毁的厉害,这是什么焊接?

楼主(2020-08-26):
工业上的

网友:
没有用到任何助焊剂的焊接方式大都是点焊

网友:
欧姆龙才是好货了

网友A:
烧成这个样子。那就说明这牌子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个样子。那就说明这牌子不行啊。

不管你什么牌子货,直接输出短路都烧这个鸟样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看起来像是短路大电流引起的

网友:
导线处好像是点焊接,触点部分像是铆接,烧化的导电片像是短路导致。

网友:
都是大电流形成的,因此都是电流焊

网友:
这是冷压焊接吧

网友:
得到一个24V电磁铁

网友:
烧蚀这么严重,难道继电器也可以电焊机用?

网友:
多股线没有局部融化现象,更像是超声焊。

网友:
安慰,烧得好惨,像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
现在触点材料好的不多吧

网友:
给你做了免费电弧焊接,特完美的好不好

网友C:
好像是叫超声波焊接,之前看到个视频,两个金属坨坨压在一起就成型了。

网友:
厉害,金属都熔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叫超声波焊接,之前看到个视频,两个金属坨坨压在一起就成型了。

就是超声波焊接,接触的时候超声波震动使金属发热,熔化金属达到焊接的目的。车灯塑料壳有的也是超声波焊接的,塑料更容易熔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什么牌子货,直接输出短路都烧这个鸟样

既然这么大电流为啥不上电流限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