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10更换带框屏幕总成

楼主(2020-08-26):
同事的黑色荣耀10,碎内外屏。

采购了带框的屏幕总成让我帮忙更换。

吸盘拉拽后板下方,薄刀片插入。

有裂口后,薄塑料片代替。加点拆框剂

别探入很多,一周划开。

背板无部件相连,直接搬开。

小心揭开石墨散热膜

卸下中间3粒螺丝固定的排线盖板

先拨开电池,再屏幕线。

扣上新屏幕排线测试,无异常再继续后面的更换。你只要开始安装了,淘宝店家都不认账。一定要测试好才行。

没问题,接着拆下主板6粒,副板7粒固定螺丝。

电池要移到新框内,观察了一下荣耀10没采用易拉胶。上塑料平铲。有细缝后点入解框剂。

电池拆下后原样装回新框就行。还特意换了个蓝色的中框,同样花钱了换个颜色就像买个新机的感觉。

一次性点亮,测试没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拆机原装质量会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拆机原装质量会很差~

原装质量会很差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装质量会很差 ?

可能我没用标点,如果不是“拆机原装”,组装的质量会很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用标点,如果不是“拆机原装”,组装的质量会很差~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能买的到呢?
淘宝坑多,实体水深,售后死贵,买到后压屏啥的,用不了多久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能买的到呢?
淘宝坑多,实体水深,售后死贵,买到后压屏啥的,用不了多久很难受 ...

这个看眼力还要碰运气~

网友D:
去华为官方店换也就160元。我刚换过没几天。还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华为官方店换也就160元。我刚换过没几天。还带电池。

我的是华为Mate10Pro屏碎了,咨询的华为售后,折后价格1003,保3个月。
我TB买的300块,没有关节截屏功能,OLED的,自己换的,效果还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