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这个充电宝主板,如何最小改动实现需求

楼主(2020-08-26):
想在充电宝内部内置一个5v1A的负载,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的主板和开关来控制,首先声明,我是小白,有万用表,电络铁只会接个线头什么的。鼓捣这个纯粹是个人兴趣

一开始想直接剪掉LED灯泡利用LED灯泡的两个脚,结果万用表测量,LED亮的时候只有2.82V的电压,电流未知,LED灭的时候竟然也有1.1V的电压,奇怪

后来请教大家,表示这个LED可能是单片机控制的,因此想能否利用这个LED的控制信号,来控制旁边那个USB口的输出,

是不是剪掉LED灯泡,然后加个元件和旁边的USB输出脚串联就可以控制了?因为这个USB是只要插上就自动输出,不受主板这个开关控制。

小白真心请教,这方面知识基本为零,是加个类似于继电器的元件?用信号控制通断?

还是说有其他更加简便的方法实现

“不影响充电宝原有功能的情况下,舍弃LED灯来增加一个输出电路(5V1A)并用原有开关控制通断”

或者退而求其次,舍弃LED灯 并利用主板原有开关,控制旁边这个USB输出口的通断

楼主:
感觉还是直接从USB引出两根线加个开关比较靠谱

网友A:
想在充电宝内部内置一个5v1A的负载,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的主板和开关来控制        控制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个板子看的不错,别搞废了。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场效应管开关电路,用来控制一个USB口的输出,场效应管的栅极由LED控制(或者把LED换成光耦)。

网友:
不需要那么复杂吧。有些充电宝方案,短接USB的D+/D-脚就是输出5V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在充电宝内部内置一个5v1A的负载,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的主板和开关来控制        控制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 ...

多谢,问题解决了,双击开关即可关闭充电宝输出,打算直接从USB口引线出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场效应管开关电路,用来控制一个USB口的输出,场效应管的栅极由LED控制(或者把LED换成光耦)。 ...

多谢回复,问题解决了,双击充电宝开关关闭自带USB输出和屏显,打算直接从USB口引出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