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用60KHZ晶振设计一个120KHZ低频振荡电路?

楼主(2020-08-26):
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搭了几次,一直不起振。
想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
开放式的问题,我想有可能是电源接反了

楼主:
做了如图所示的实验,可以起振。另外别的晶振2MHZ,2.048MHZ,4MHZ,..都做了,可以起振。但是60khz的不行。
请问该如何设计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