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PC-HiFi加外置电源的风扇

楼主(2020-08-26):
玩PCHIFI的朋友很多,
总体来说,越玩越贵,
我就是喜欢守着便宜的器材,怎么来提升一丢丢。
很多朋友都玩无风扇系统,水冷、大散热块,越来越夸张。
我想着,风扇导致电源劣化,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风扇一个是PWM调速带来劣化,即使没有调速,风扇电机也有很大的电源干扰。
我的想法是弄一个单独的电路来供给电脑所有风扇,
实际试下来花钱不多,效果很好。

一个调速电路

一个按键实现调速功能。

CPU风扇

电源风扇

主板风扇

主板风扇,
拆了一个COM口,把线引出来。

买一个有牌子的12v电源。
有牌子的EMI做得合格些。

NEC,用台达电源,EMI很合格。

3个风扇功率不大,2W多点。开最快,也不会超过10W吧。
改进后,整机EMI好很多,干扰少,声音背景很黑,
声音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个5线散热风扇,选什么调速板?

网友B:
其实机箱内的干扰源还是很大的,毕竟CPU、内存都是高频电路,所以pchifi怎么做都不如纯hifi

网友:
PC是怎么hifi的?

网友:
脑放更有效

网友:
播放端不要求性能,无风扇NUC即可,存储靠NA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个5线散热风扇,选什么调速板?

五线的,关键还是两根线来驱动,其他线是测速的还是其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机箱内的干扰源还是很大的,毕竟CPU、内存都是高频电路,所以pchifi怎么做都不如纯hifi ...

所以我的声卡是这样的。
包成粽子,有很大效果的。

网友C:
这。。。风扇干扰电源。。。。
pc内部芯片的降压稳压几乎都是高频的dc-dc,楼主光改风扇没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声卡是这样的。
包成粽子,有很大效果的。

高人,字数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干扰电源。。。。
pc内部芯片的降压稳压几乎都是高频的dc-dc,楼主光改风扇没用的啊 ...

可实践上,去掉风扇,进步非常多非常多。
风扇emi干扰极大。

网友:
温控板和我的一样

网友:
真正的pchifi都是光纤输出+外置解码器的。机箱里面怎么折腾还是干扰大

网友D:
目前,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能正常登录酷我,可以下载到自己喜欢的无损音乐。至于干扰什么的目前还要求不高。毕竟,住公房,音效调澎湃了,只要几分钟楼上楼下,连居委主任都来敲门了,没独栋别野,大藏獒就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能正常登录酷我,可以下载到自己喜欢的无损音乐。至于干扰什么的目前还要求不高。 ...

玩耳机吧,声音更好,更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