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玉品家居专营店9.9的太阳能灯不亮故障

楼主(2020-08-26):
上半年玉品家居专营店搞过几次活动,9.9包邮的太阳能灯大家都在抢,主要是看中电池板大点,灯看起来也不错,还有人说别人拆开过说是铁锂电池,当然也有说太阳能板直充电什么的,反正就是没看到坛友拆开过这个店的太阳能灯,我也有几次想拆,可用电吹风也没拆开,倒是把那玻璃板搞掉角了,于是放弃开拆的打算。可这灯质量也实在差,才使用不到两个月就晚上不亮了,太阳光充电时按强制开灯可亮闪闪,估计是电池挂了。不是说铁锂电池不容易挂吗?坏了20天一直没兴趣开拆,今天突然想到用热风枪吹开,果然好拆,两三分钟就撬开了。
哪来的什么铁锂电池,就是拆机的18650电池,加了包皮开始以为加了保护板,原来也是空的。太阳板输出直接通过二极管后给电池充电,这电池不坏才怪。拆开了就改为4056充电小板充电吧,当然电池也加个保护小板。原来的二极管倒是不小,30W的电烙铁半天拆不下直接用钳子夹碎去掉。看这空间并测试中勉强放下两节18650电池,把原来的电池夹座去掉就是。现在维修并改装好了,可家中原来的防水黑胶时间长了全干了没用,这个用706能密封好不?

网友A:
换个4056板子加2个18650电池又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4056板子加2个18650电池又搞定了

4056不值钱,可我的拆机18650有点舍不得呀

网友B:
你这个好拆没有打满胶,槽里一点胶都没有,怎么防水

看看我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5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拆没有打满胶,槽里一点胶都没有,怎么防水

看看我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 ...

全是胶呀,你没看出来都固化了,我没有专门拍那胶,都硬了,不然电吹风怎么会吹不软呀

网友:
廉价劣质货,0.07包邮就不说自行车了。到手直接拆加了保护才耐用。大神用的电线这么粗,我会用细线。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以是一条好汉。。。。。。

网友:
保护板选FS312之类的截止电压2.9v/4.25v的,可以省掉充电板,提高效率

网友C:
这个是用铁锂电池的,不然电量显示不准,确实难拆,不错9.9包邮还用啥自行车,我买来就改铁锂加保护板换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现在都3个多月了,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铁锂电池的,不然电量显示不准,确实难拆,不错9.9包邮还用啥自行车,我买来就改铁锂加保护板换共 ...

原来就用的3.7V锂电池,那个IC没型号参数也查不到,只能按原来一样用18650电池。

网友:
40充电板,在电压低的情况下 效率极低。倒不如不用。

网友:
竟然投诉成功 ,玩玩就好 。

网友D:
不用4056 二极管加保护板足以

网友E:
没必要两个电池,这么小的电池板 一节2000多毫安的电池都难冲满 两节纯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就用的3.7V锂电池,那个IC没型号参数也查不到,只能按原来一样用18650电池。 ...

你可以测电压电压上不到4v的,被芯片限制的,测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两个电池,这么小的电池板 一节2000多毫安的电池都难冲满 两节纯粹浪费 ...

可以的,不浪费,中午测量过太阳能板输出可达6.8V,用了4056后用指针式表测量输出只有4V过一点,但的确没4.2V,这个IC应该是带单片机功能的我们改不了。再说我本来用了定时4小时,可晚上没用4小时的呢,到睡时关了它,我放阳台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4056 二极管加保护板足以

中午太阳太大怕电压过高电流大了时间长了充坏了电池。

网友:
估计也是散热不好

网友F:
装了3个,都是加了保护板,没加充电小板,怪兽充电宝拆机的电池塞了两节,8小时可以亮一晚上,连续几天阴天的话就不行了,用了大半年了暂时没出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了3个,都是加了保护板,没加充电小板,怪兽充电宝拆机的电池塞了两节,8小时可以亮一晚上,连续几天阴天 ...

加充电小板后测试过,早上就可充电,因为充电中那小板上的红灯可看到。太阳直射时太阳板输出可达6.8V,不加充电板我怕又把我的好好的笔记本拆机电池充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