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新能源车车载监控模块

楼主(2020-08-26):
新能源车上面的,拆了,大家随便看下

因是车辆内部件,没有美观要求,结实防水即可

标准车规接口,带电源跟can

里面还有个备用电池,不过已经报废

螺丝卸下,拆除电路板

电源部分用了不少钽电容

联网模块用了华为的,定位模块居然是jr的

还带了个闪存,应该是不能联网的时候,存储运行数据的

意法半导体的arm

拆解完毕

壳子挺结实的,还防水,做个啥东西不错

到此,拆解结束,多谢观赏

网友A:
这是防盗模块吗?

网友:
华为芯片无处不在了

网友B:
这应该是北斗加物联网定位的吧,和监控没关系

网友:
还行看着挺规整的~

网友:
普通的GPS通讯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北斗加物联网定位的吧,和监控没关系

就别吹北斗了,03吹的牛现在都没实现,都更新几代了。。。另外华为有些模块挂着华为的皮,高通的芯

网友:
stm32 的天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做私家跟踪了。。。。

网友C:
感觉这是那种共享汽车或者出租用汽车上面的吧。若是私家车,谁会安这种东西

网友:
这应该是紧急救援模块吧。

网友:
共享电动车?

网友:
应该是新能源汽车都有的监控器,防止汽车厂造假骗补。

网友:
还带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盗模块吗?

这个是监控模块,车的所有信息都会上传到统一的监控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是那种共享汽车或者出租用汽车上面的吧。若是私家车,谁会安这种东西 ...

出厂就带,由不得个人选择

网友:
卡拆下来能用么?

楼主:
已经报废了,估计超过一段时间就自动停机了e

网友:
现在的电动汽车出厂时都装了这种模块,偷偷的采集了我们的各种驾驶信息。可能为自动驾驶备份大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是那种共享汽车或者出租用汽车上面的吧。若是私家车,谁会安这种东西 ...

之前电动车骗补。

后来要求所有领取补贴的电动车,全部要装这个,上牌后行驶里程达标才给补贴。甚至交通事故报废的车,补贴都扣掉了。
特斯拉也不例外,不过特斯拉有自己的终端,只要改改程序,把数据上传到指定平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