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楼下邻居用大功率电热锅 导致我家的灯变成特别暗怎么办

楼主(2020-08-26):
楼下邻居用电热锅 听邻居说那个电热锅功率可能是2800W

楼下用电锅的时候 我家的灯变成特别暗的 电脑也直接关机了 电视跟断电了一样直接黑屏 光猫 路由器 电子钟 彩灯什么的全都灭了

楼下用完电锅后 我家的电器恢复正常
我家是老房子

网友:
供电线路改改造了吧,2800瓦现在算不上什么大功率的电器,一台正三匹的冷暖空调制热时还不止这个功率

网友:
找供电局,供电不稳

网友:
搞个8千瓦的稳压器,你开3个2千瓦的热水器,让他家全黑

网友:
确实需要改造线路了

网友A:
电脑是开关电源供电,90V以上就可以了,你家线路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开关电源供电,90V以上就可以了,你家线路损耗太大了....

楼下用电热锅 我家电视都黑屏了 路由器 光猫都不能用

网友B:
入户电线重新拉

网友:
供电线路要改造了,自己地盘上的可以自己出钱搞,户外的找电业局吧

网友:
哇,还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户电线重新拉

我家在一个老楼里 楼下一用电热锅 我家电器就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C:
没图没真相,先测测电压

网友:
找电业局吧。

网友D:
户主本人持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电表户号,去电网营业厅申请增容,快的话当天就有人上门

一次增容,永绝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户主本人持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电表户号,去电网营业厅申请增容,快的话当天就有人上门

一次 ...

我家没问题 是因为楼下邻居的电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没真相,先测测电压

就是全家电器基本都不能用 要拍图得等楼下邻居再用电热锅

网友:
总电盘前端是铝线吧。。。

问题应该在输入端功率不够,这样用电器过大前端输入不够,后端电压会极具下降。

网友:
他开你也开,把总线烧了供电局就来人换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没问题 是因为楼下邻居的电热锅

不愿意重新拉线只有找楼下的啊,要不然没什么办法

网友:
楼主的电费有没有异常?不会楼下偷你家电去用它的大功率电热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