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华为带胶的BGA221字库

楼主(2020-08-26):
拆一个华为畅享8,主板BGA221字库,4G运行+64G存储,封胶芯片,比较好拆,
简单记录一下,可供参考

脏乱差的条件请无视

整体主板全貌

封胶位置

割胶

风枪345度风速90,均匀摇摆加热,翘刀试探性插入

翘起后的情况

趁热板底拖锡除胶

板底简单除胶完成后的情况

带胶的字库

风枪200度 字库除胶

植锡完成,随意做了下,不是很完美

接下来准备拯救复活另一台字库损坏的华为手机

网友A:
这种拆下来有什么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内存和字库一体封装的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很清晰,
技术好不掉点

网友C:
都说这种芯片不建议翘 最好屏蔽罩剪一部分平铲下来 否则内部晶元容易碎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拆下来有什么用

看你怎么用,用它救活另一个手机比做成U盘价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内存和字库一体封装的

4G+64G的EM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这种芯片不建议翘 最好屏蔽罩剪一部分平铲下来 否则内部晶元容易碎掉 ...

快手抖音看的吧,要看到重点,那是针对新款超薄的BGA153 ufs3.0,之前的只要熟练随便撬

网友D:
手上都有好几个字库了,还没买钢网和主控板,一直拖着没搞

网友E:
这个在我眼里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都有好几个字库了,还没买钢网和主控板,一直拖着没搞

可以买钢网试试,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我眼里就是高手

没有,这个常规操作,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