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谈谈,小体积可调(比如烟盒大小,有个30-40瓦)电源方案呢?

楼主(2020-08-26):
手里几个电源,包括智育的,都体积巨大,用的时候搬动麻烦,老哥们手里的成品或者模块自制的都给小弟们亮亮剑,掌掌眼吧。

网友A:
掌心雷微型核电站考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掌心雷微型核电站考虑一下吧

老哥弄一个 包邮过来,当场表演手劈掌心雷看看呢

网友B:
首先分清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入的电源,需要拖个适配器更麻烦。其实美创那开关电源够了,壳子大没啥,人家轻,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分清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入的电源,需要拖个适配器更麻烦。其实美创那开关电源够了,壳子大没 ...

美创的?开关电源?多大呢 有资料么 学习下去

网友C:
一只12V的电子变压器,改绕级为24V,全桥整流,经DC-DC变换输出,体积比香烟盒还要小。

网友D:
快充充电头改可调

网友E:
我一直想自己搞,最好能装进2节18650电池盒的,但散热是个大问题,一直没搞理想。要不要合资去搞两个?就装进18650盒子大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只12V的电子变压器,改绕级为24V,全桥整流,经DC-DC变换输出,体积比香烟盒还要小。 ...

老哥这个法子好,就是没材料 还不会 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充充电头改可调

怎么操作?说说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想自己搞,最好能装进2节18650电池盒的,但散热是个大问题,一直没搞理想。要不要合资去搞两个?就装 ...

怎么操作的呢?自己画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说说呢老哥

快充不好搞一般都是专用芯片,可以考虑现在笔记本那种小的适配器比较好搞,玩玩最好是利用手中现有的资源或者有便宜的来源,再什么都需要买就不如直接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充不好搞一般都是专用芯片,可以考虑现在笔记本那种小的适配器比较好搞,玩玩最好是利用手中现有的资源 ...

就是这个理儿,玩玩就是要利用现有资源

网友F:
pd充电器加诱骗器就可以了

网友:
PD加一个带外壳5A 恒压恒流降压模块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LED驱动锂电池充电,TB搜名字就知道了

网友G:
烙铁,风枪,电源,三合一的,一次满足3个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充电器加诱骗器就可以了

pd充电器可不便宜啊。
网上搜索了下,功率大点的都是100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pd充电器可不便宜啊。
网上搜索了下,功率大点的都是100多啊

老黑,老王,老五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黑,老王,老五家啊

老哥道上的人啊,切口一套一套的 分别对应啥店家名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烙铁,风枪,电源,三合一的,一次满足3个愿望。

那个cnc加工的铝合金盒子就老贵了。我见过的,还有吸锡器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