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索纳塔9混动版电子扇控制器

楼主(2020-08-26):
                       索纳塔9混动版空调不凉,经4S店检查电子扇控制器插头正极温度高接触不实。换新要1000块人民币,果断去汽配城换新的300块,旧的拆开,太结实改锥锤子都上,里边没有烧坏痕迹,现在上图,看构造,

散热片

散热片

网友:
康铜丝很有个性

网友:
什么叫插头温度高?接触不良?

网友A:
大众的话要换风扇总成,这控制器和主风扇一体的,现在的车好多都是这种PWM调速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众的话要换风扇总成,这控制器和主风扇一体的,现在的车好多都是这种PWM调速散热风扇 ...

pwm的话怎么都可以整

网友(2020-11-27):
真他M的暴利,电动车上的无刷控制器才几十块钱,有刷的更便宜,汽车上用就得几百上千,还真把买车的当冤大头了。

网友:
正极温度高接触不实用烙铁上点锡不就好了!多花了3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