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慈慈插板

楼主(2020-08-26):
因为价格不错,32.8(10插3米带过载保护) 和21.8元(8插1.8米).打算新家两个办公室用
拆开看一下,线没留意看照片应该是1平方(符合新国标么?我记得要1.5才行,求大佬看科普)
图片可能没有排序,大家凑合着看

楼主:
补充一下 接地的铜片比零火线的要薄要细

网友:
接地的薄点应该没啥事吧. 只要零线的不薄就好了吧.

网友A:
看上去只适合手机电源用。楼主的拧螺丝方法我也试过,有些内六角扳手,实心梅花批头电磨加工下也可以。

网友B:
慈溪货还行,插片中间打孔有点不爽,我都用导线加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只适合手机电源用。楼主的拧螺丝方法我也试过,有些内六角扳手,实心梅花批头电磨加工下也可以。 ...

办公室就是显示器电脑打印机,我是画图狗,会用到四五个显示器,所以买这种排插用着就舒服,螺丝头我这个不是道几合一里面就有三角的,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慈溪货还行,插片中间打孔有点不爽,我都用导线加强了

我也想加强,问下你用多少瓦的烙铁焊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加强,问下你用多少瓦的烙铁焊上去的

60W外热式烙铁,用了可控硅调温,实际就40W左右够了,地线不用管,用1-1.5平方软导线穿孔焊接(线分段剥皮),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来一体铜太薄,还不如老式的导线。

网友:
新国标插座进线1平方毫米。

网友:
10A 移动插座1平方。。。固定埋墙1.5最少。。。

16A移动插座是1.5

网友:
你们那都还不错了,我这手头上一个插座,插头上的写着300V10A,线上写着300V/3*0.5m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W外热式烙铁,用了可控硅调温,实际就40W左右够了,地线不用管,用1-1.5平方软导线穿孔焊接(线分段剥 ...

我是想着是借用硬线整根剥皮焊在上面哈哈哈,所以问问烙铁功率,怕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接地的铜片比零火线的要薄要细

接地线主要是给漏保提供漏电电流,有点就行。

网友:
有孔好啊,方便自己往上面拧接线柱了,换线什么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