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还有换汽车大架的

楼主(2020-08-26):
在4S店看到一辆车壳体被拆了,以为是要修发动机类的呢,经问修车师傅,说是换车大架。车架出车祸被撞变形了,也不知道人咋滴啦。

网友:
这肯定是个好车,便宜车估计直接报废了

网友:
想想都很贵,维修费

网友:
看样子是打过滚了  员工工服是福特的 车型没看出了

网友A:
非承力车身,这是皮卡、面包或者美式大型SUV。

网友B:
和电脑换机箱是一个意思?

网友:
非承载式车身。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脑换机箱是一个意思?

和笔记本换外壳差不多

网友:
非承载+至少后驱

网友C:
我车热车怠速机油灯亮,冷车不亮,也不知道哪的毛病,有没有必要去修理铺

网友:
没看到前驱,单纯后驱,皮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车热车怠速机油灯亮,冷车不亮,也不知道哪的毛病,有没有必要去修理铺 ...

机油灯亮压力报警吧!还是测下机油压吧!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换个,如果油压低就要拆开看了,是恒压阀,机油泵,还是轴瓦?还是用错粘度,如果油压低还开,发动机没好事

网友:
节气门口上是不是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承力车身,这是皮卡、面包或者美式大型SUV。

非承载式 可以直接下面架子跟车身分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油灯亮压力报警吧!还是测下机油压吧!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换个,如果油压低就要拆开看了,是恒压阀,机 ...

昨天打着车,冷车的时候机油灯不亮。有没有必要再出去跑一圈看看有没有的可能是误报啊。
看机油尺机油不少。另外,这个如果维修花钱多不,能走车损险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打着车,冷车的时候机油灯不亮。有没有必要再出去跑一圈看看有没有的可能是误报啊。
看机油尺机油不 ...

发动机走不了。你最好直接测机油压力,正常的话就是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走不了。你最好直接测机油压力,正常的话就是传感器,

准备周末去修理铺让人家帮收拾收拾吧,我这啥也不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准备周末去修理铺让人家帮收拾收拾吧,我这啥也不会的

热车加油门机油灯灭吗?从源头,先机油粗滤(堵),机油泵间隙大,泄压阀泄压值低,油压传感器,最后可是滑动润滑间隙大泄压(但这一般发动机有杂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车加油门机油灯灭吗?

灭的,就是松油门后大概一千转以下时候机油灯会亮,在大概一千时候会闪,也就是忽明忽暗的样子,转速再高了就灭了。前两天冷车的时候无论什么转速都不会亮。发现亮的时候是跑了两个多小时的国道后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