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纬GSP-827频谱仪对比测试

楼主(2020-08-26):
最近拿到一台固纬gsp827频谱,今天有空了做个对比测试,精度还可以吧,毕竟这个档次的机器不能要求太高了
外观成色很一般,面板按键那里撞了一下
还好功能一切正常
先cal信号看一下
再接入HP8642B信号源进一步测试
100M
200M
500M

网友:
彩屏好看一些

楼主:
这俩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机器,彩色液晶+触摸屏那台爱德万标称可到13.5GHz,实际能到15G,跑得Windows系统,当年出厂价490万日元

网友:
还是彩屏好,货比货得扔

网友A:
好像我在闲鱼上看到你的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在闲鱼上看到你的机子了

对啊,已经有了那台爱德万,这台固纬留着也没用,干脆卖了

网友B:
机器拿到手,最好热机24小时,让机器稳定。
接着就是所有参数自动CAL,再测量对比。

网友:
测试时候可以用幅度准的信号源,弄一个全段SPAN,看看幅度是否准确。
高段(怕器件故障,有衰减)和低段(怕耦合电容,连接器氧化开路)都要看。
每个RBW,都要检查,防止某个RBW滤波器损坏。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B:
机器拿到手,最好热机24小时,让机器稳定。
接着就是所有参数自动CAL,再测量对比。 ...

为什么低3db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