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小米手环增加门禁刷卡功能,电子门锁不支持NFC解决办法

楼主(2020-08-26):
家里的电子门锁使用的是IC卡,可能是因为用的电池供电信号弱,可能型号太老,也可能有安全限制,试了几次,就是不支持小米手环的nfc门卡功能。

为了出门方便, 就想给手环增加一个IC刷卡功能。终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买了个迷你IC感应芯片回来,绑在手环腕带上,经过测试可以用,效果不错。这样以后出门手机都不用带了。

芯片选FM11F08

2020年08月26日

网友A:
IC卡还要读卡器,LZ有便宜的推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卡还要读卡器,LZ有便宜的推荐么

PN532,一般20出头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N532,一般20出头的价格

我记得PN532和电脑连接还需要一个TTL转USB的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PN532和电脑连接还需要一个TTL转USB的模块吧

那个便宜,4,5块钱就包邮了

网友:
能提供FM11F08购买方式吗?

网友:
小米手环空白卡写入数据的时候0扇区无法完整写入。
一些门禁读卡器要识别这个扇区,就会出现读卡错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PN532和电脑连接还需要一个TTL转USB的模块吧

好像有新款的集成了TT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N532,一般20出头的价格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PN532读取ID卡,写到空白IC卡上,手机再模拟这张IC卡就可以了,已经知道门禁IDIC通吃了

网友:
这个主要还得要有读写卡设备 原卡是否可以用这么小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PN532读取ID卡,写到空白IC卡上,手机再模拟这张IC卡就可以了,已经知道门禁IDIC通吃了 ...

532只能读IC卡

网友:
手环只能模拟非加密卡  直接模拟加密不行   先读取原卡数据,把0扇区以外的数据先改为空白卡状态,然后给手环模拟,成功后再次给手环写入数据就行了

网友:
门禁卡是IC,门禁机是双模的

网友:
淘宝搜不到神秘FM11F08:m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不到神秘的FM11F08

只能说这个楼主不地道

网友:
所以在哪能买到这么小的?

网友:
LZ哪里买的这么小的啊,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不到神秘的FM11F08

我在马家铺子上找到了,店名叫  RFID电子标签店  , 搜这个能找到 迷你芯片pcb卡RFID电子标签门卡NFC卡智能卡芯片卡, 3.5一个

网友:
回头我也试下

网友:
找到楼主的地址了:
广州东芯科技销售部
IC高频 FM11RF08芯片 FPC材质柔性电路板标签13.56mhz尺寸圆形9mm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83464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