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版 JBC245 白菜手柄,和之前 T1 同样的设计

楼主(2020-08-26):
之前发了一个 T1 白光手柄的帖子,这几天我又做了 JBC245 的适配,这也是在构思之初就想好的。JBC245 的好处是内阻更小,低压相对更好用,也适合诱骗线,但一般的小快充头可能功率不够扛不住。不多说,上图:

为了省下挖洞的工夫,利用了一个几块钱包邮的可控硅调温烙铁的外壳,它的内部尺寸和 907 手柄差别不大,但是电位器孔比较靠后,所以我把电位器引脚延长了一些。要是用 907 手柄壳就用不着延长,先焊好电位器再开孔。另外,考虑到 JBC 功率大,换用 TO-252 封装的 PMOS,更耐热一些。

2.1/5.5 的尾插实际上并不适合走 6A+ 电流,哪怕是名牌产品也就 3~5A,好在不拿来烧水的话电流会很快下降,还扛得住。如果降压使用就一点问题没有。烙铁芯的触点我没有选择前辈们挖掘出来的冠簧——不太好买,特别是少量购买,而且裸铜没有电镀容易氧化。我琢磨了很多种成品、廉价的接插件弹片,现在试用的这两种效果暂时来看还可以,等测试一段时间再看看。

回头定型了再更新。
------------------------------------------------------
2020-08-27:烧水几分钟做了简单测试,12V 时就能有 40~50W 的功率,基本够用了;24V 时峰值功率能上到 170W。MOS 和接插件温热,热成像看 40℃ 大概。功率数据估计不是太准,有时间再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A:
可以诱骗pd的20v吗?

网友B:
我觉得这种电位器不耐用,扭多了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C:
原创文章,能不能做一个T1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电位器不耐用,扭多了就会接触不良。

我也这样认为,采用调光台灯触摸芯片更好,4档调温可以应付大多数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诱骗pd的20v吗?

没有把诱骗器集成进去,另外用的诱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电位器不耐用,扭多了就会接触不良。

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尽可能选的寿命长、个头大的,再大已经装不进去。

Piher 家的 PT10 机械寿命 100K cycles(这个意义不大),电气寿命普通版 1K cycles,长寿版 10K cycles。这个属于汽车级元器件,可靠性算是可以期待的,毕竟谁也不会把烙铁旋钮一天来回拧个几十次吧,大概?

网友D:
头子离手柄这么近不会导热厉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认为,采用调光台灯触摸芯片更好,4档调温可以应付大多数场合

用触控的话,解决了电位器的可靠性问题,科技感也更强,但也会有一些难点。比如避免误触发、加入更多的 LED 甚至显示屏来显示状态等等。在烙铁芯已经占据大半空间的情况下,要把这些设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不容易,除非换壳…… 无论如何,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子离手柄这么近不会导热厉害么

这个距离,烙铁芯的标志线和手柄螺母平齐,是标准深度…… 另外金属部分也要扩孔,尽量避免直接接触吧。

网友:
这个控制板可以驱动jbc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创文章,能不能做一个T12的。

T12 的白菜手柄某宝某鱼有的是…… 而且,如果连 24V 电源都能携带了,完全没必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带个便携的高频焊台不香吗……

网友:
这个不错,成本低,我直接买了了个数显的板子,要70多,太贵了,24V峰值有200瓦左右,电流7.8-8。。期待打板图纸

楼主:
短时间烧水测试。
7~8A 的电流在启动后一闪而过,随后烙铁芯附近的水局部沸腾,持续电流 6~7A,烧水一分钟,MOS 和烙铁芯触点温度升至大约 70℃。更换不同的烙铁芯,稳定下来的功率略有不同,最低有 160W 左右,高的接近 190W,相比以前用 T12 烙铁芯烧水的情况,离散程度较大。因为用的都是穿孔芯,除了加热丝、热电偶的个体差异之外,头部氧化程度各种各样,影响了热量的传输效率,对功率应该也是有不小的影响。

楼主:
最低温度 187.5,最高大概 400,调了一次最高,没来得及拍照,新头子就烧黑了,拿修复膏蹭了半天才搞定。TPK 兼容头子的做工不行啊……

网友:
腻害哦 腻害腻害

网友(2021-01-13):
老大,这个板子能卖一个给我吗?谢谢

网友(2021-04-15):
尾巴是正极还是tc

网友(2021-06-24):
这个板子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