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家用温湿度计

楼主(2020-08-26):
为了多攒点肥料,对这货下手了
快递了两天才到
到手即拆

开箱 有包装和电池

说明书,有可能是出口欧洲的

还附带中文手册

拿出主机,这些字是保护膜上的

背面,可以挂墙上

支架也有

可以立在桌面上

支架下面还有个黑色按键

拆开,好小的一个板 和液晶屏

卡扣断掉了一个

湿敏电阻

蜂鸣器和按键

主板和液晶屏都翻过来,牛屎一块

右下角3个PCB按键

硅胶按键,难怪手感这么软

装回去,装上电池开机画面,这个屏不带背光的

支架后面那个按键的作用,切换摄氏度和华氏度

调整日期

调整时间

电池拿出来看看 AAA

装回去开机,没有意外是不记录上次的时间和设置的

还有一些整点报时和闹钟功能,暂时用不到,就没有捣鼓了

放一个在家摆设也还好,随时都能知道家里的环境情况
ok,本帖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
9元9来说算不错了,不过精度就很一般了

网友:
一般说出口的,都不怎么样,宣传而已。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
测温的热敏电阻没看到,这是怎么测量温度的?

网友B:
刷单来的跟你那有点不一样,时间不准改时钟芯片后准了

网友:
这湿度传感器最高精度也就是5%,说明书的1%根本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的热敏电阻没看到,这是怎么测量温度的?

你仔细看,有个RT电阻的

网友:
这个不行的,而且会乱跳,温度单位不能锁定,几年前用过,相当不准,已扔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个28.8的,时间是相当的准,一年差不到2分钟,温度和水银温度计比较了也很准,湿度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单来的跟你那有点不一样,时间不准改时钟芯片后准了

请问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