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调速器实验台电路板坏了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

楼主(2020-08-26):
(图片)

网友:
如果电阻电容三极管都测了,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
零件不算太多,应该不难修,带IC座的替换起来也方便

楼主:
三个芯片全换了  三极管也换了  还是不好  和以前一样

网友:
那几个w可调电阻都测了没有

网友:
这种出品时间早的线路板且很久末用首先怀疑电解因为电解液有腐蚀性放置时只有电蚀而没有电镀其次是接触不良虚焊比如扦座氧化电位器抽头脏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