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型充电电锤展示

楼主(2020-08-26):
来吧,展示!
明天一个工地时间紧任务重!拖线太麻烦!使用频率也不高!换场频率高!也就大概120个孔左右!也早就口水了很久!

28型,

四坑槽得钻头通用性比较高

机器外壳冲击子,四方套等配件与插电款的通用!后期维修费用会降低很多!就是有点重!

900W功率还没来的及测!

电池今天就不拆了!

不违规拆个充电器大家看看质量怎么样?

网友:
凑合玩玩没问题的

网友:
我只能说,你不要期望太高。国产货很一般

网友:
21V900W:funk:四十多A:funk::funk::funk:

网友:
还以为是得伟4xx的60v电锤呢

网友A:
像你这种做工程的,最差要买个大有,低于大有品牌的就不用考虑了,一天的活,有时候一个电锤就给耽误了,我是深有体会。如果家用,那可以随便买。

网友:
电镐功能 应该也比较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做工程的,最差要买个大有,低于大有品牌的就不用考虑了,一天的活,有时候一个电锤就给耽误了,我 ...

大品牌不适合进工地!保证三天就找不到了!魅色手电我已经丢3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品牌不适合进工地!保证三天就找不到了!魅色手电我已经丢3个了

这个倒是真的,工地确实丢工具很正常。毕竟大牌子电锤都要1000以上,被偷了,也心疼,用也不舍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品牌不适合进工地!保证三天就找不到了!魅色手电我已经丢3个了

扣掉品牌,然后喷个难看的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掉品牌,然后喷个难看的漆。

这样不是更显眼?人家不想偷的,被你这么一搞都想偷了。

网友C:
东科电锤,卖的也不便宜啊,近千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科电锤,卖的也不便宜啊,近千块了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东科电锤,卖的也不便宜啊,近千块了

这电锤花近千块?还不如加钱上大有了。大有勉强能接近国外品牌,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0-11-06):
这个铝机头是真好。充电器这么点功率只适合家用。这两块电池应该是不够打百十个孔用的。配套充电器这样电池容量会不会虚标?

网友:
国产的参数是真敢标

网友:
这种电锤没测过,不过普通20v无刷角磨机测过电流能轻松上到三四十A,你这个应该更大些

网友:
没有锤击力标示的,再大功率也是扯淡,一千多咸鱼上买大有5402带个电池,再花点,加一个电池和9a闪冲,不比这个好的多,锤击力2点6焦耳,5401锤击力1点8好像,便宜货电池不好用,充电器也慢,大有的只要不是不停钻孔,45分钟左右一个电池就能冲满电,两个电池就能循环用了

网友:
看来你这120个孔可以挣几把电锤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锤花近千块?还不如加钱上大有了。大有勉强能接近国外品牌,质量还不错。 ...

大有有些产品比进口的还强,5279,5289,这些都是进口机器没有的,要有也是贵四五倍价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