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故障索尼随身听EX610

楼主(2020-08-26):
一个故障随身听,口香糖电池按上电机转下就停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A:
皮带烂了,所以就转一下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烂了,所以就转一下就停,

皮带换了一个样子,电机转下停了,按下又倒着转下停了

网友B:
检测不到磁带,所以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磁带,所以转一下就停了

磁带也装上了,开机灯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磁带,所以转一下就停了

电池装上电机就转了,还没按开始键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379

网友:
怀旧,SONY Walkman EX610磁带单放机图赏(非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6685

索尼磁带随身听WM-EX610/631系列等无需线控开启音效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00

网友:
AB面转换开关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卡带随身听还有那么多修理量了

网友(2022-11-13):
检测器是不是受污染了

网友:
做工不错,索尼的机子音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