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被雷打了!拆修黄花PN-998电动吸锡器

楼主(2020-08-26):
昨晚下雨打雷,把插在插座没通电的黄花电动吸锡器给打了。想想我也没干坏事呀,怎么就糟这事呢?

网友:
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这对你来说不都是小问题?不要说的好像很受伤。

网友:
桥堆居然没事?

网友:
雷电的感应电,这东西不便宜啊,不知道使用效果对得起价格吗

网友:
吸锡器干了不少坏事!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有那个接地造成的。我曾经把一台电脑给加了个接地,结果,把电脑电源上的一个压敏电阻给击穿了。

网友:
电动就是好用啊

网友:
这款到底好用不好用 打算买

网友:
是我一直用手动,主要是用的少,哈哈,听说玩机械键盘的需要电动

网友A(2021-03-19):
我也有个相同的998吸锡器,但觉得吸力太小,想改个外置真空泵
想请教一下lz,这个998吸锡器的发热部分是t12的还是936的???
谢谢

网友(2023-12-03):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相同的998吸锡器,但觉得吸力太小,想改个外置真空泵
想请教一下lz,这个998吸锡器的发热部分是t12 ...

感觉像高频的

网友:
幸好没劈到人

网友:
家里别的电器呢?

网友(2024-01-17):
这个好用吗?

网友:
电动的体积又大又贵,手动的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