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显示器升降支架

楼主(2020-08-26):
如题,朋友这个显示器升降支架坏了,按下又弹升上来,总是在最高位置,另购了一个。这个给我,拆开研究,其实就是压紧螺丝松了,上紧一个螺丝,增加阻力达到和弹簧片拉力平衡就可以了。

拆下连接显示器板和装饰胶盖,和底座板

顶盖装饰用的,小心撬开,卡扣的

将升降器按压下一点,才能看见面盖槽内里的两个螺丝,松开面盖槽内里的两个螺丝

面盖与底盖是卡扣

发现底盖下面有一个螺丝位,竟然无上螺丝。

其实下图调紧这个螺丝就可以了,不用拆弹簧片。

升力弹簧片

下图这胶粒,就是阻力用的,

升降轨道,旁边有滚珠。

阻力螺丝下面的胶粒,靠它的阻力达到与弹簧片的升力平衡。

就是这个螺丝孔,上紧就可以升降,增加胶粒的阻力,达到与弹簧片平衡,

这个弹簧片安装有难度,弹力很强,要一个钩来拉,最好不要拆,安装后发现未上压片,又重新拆再装一次。

装好,按到那停在那

按到底停在底。

网友:
那个胶粒那个道上搞点阻尼油吧,用着应该会更爽,我是猜的

网友A:
DELL显示器的底座?

目测和我正在用的这台同款底座

网友:
这种比三星底座差多了

网友:
我觉得你装好后能按到底不正常啊,装上显示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显示器的底座?

目测和我正在用的这台同款底座

朋友新购的是黑色DELL支架,这个无标签,应该是吧。

网友(2021-05-01):
正常情况下不装显示器,支架按到底就会自己弹上去才对啊,装上显示器了就随便调位置。

网友(2022-02-18):
原理还是没太明白啊....
楼主,那个弹簧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和哪里相连

网友:
挺复杂的,没夹持在桌面的那种调节范围大

网友B:
这个卷簧买不到,我2个DELL底座都是卷簧坏了,现在用气撑代替。有谁知道哪里有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卷簧买不到,我2个DELL底座都是卷簧坏了,现在用气撑代替。有谁知道哪里有买?

...

卷簧是和下面什么相连的?

网友:
合金的-----我的外壳是塑料的---空着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卷簧是和下面什么相连的?

和滑块连接

网友:
这个不是挺贵的吗?

网友(2022-06-19):
这个支架结构不算简单

网友:
还有一种支架,一开始不知道,以为是坏的,要装了显示屏后,才能升降

网友:
戴尔的升降底座,不装显示器,会一直在最顶上,压下去也会升上去。
楼主没考虑显示器的重量,调过了,这个状态,装上显示器后,显示器倒是不会自动上升了,但是会自己往下滑。

网友:
这个支架这么复杂

网友(2023-04-05):
调整导轨的间距,就能调整阻尼

网友:
做工还是蛮复杂的,质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