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空保鲜机(求助)

楼主(2020-08-26):
新鲜世界真空保鲜机抽不出真空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真空泵吸力小,下面是外观图拆解图真空泵吸力小是不是那个负压力开关坏了,不知道如何测试,有没有朋友指点一下该如何确定故障点

网友A:
单独真空泵通电真空度如何?不行拆吧,活塞密封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真空泵通电真空度如何?不行拆吧,活塞密封检查下

真空泵的吸力感觉不强,是不是得给活塞加点黄油之类的密封

网友B:
是不是活塞胶圈磨损严重了,真空度下降

网友C:
第一次看到真空泵内部构造了,感激不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活塞胶圈磨损严重了,真空度下降

有这个可能,这个活塞胶圈不是那种软的材质有点硬,所以在想是不是给加上黄油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真空泵内部构造了,感激不尽了

和打气筒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
活塞估计是主因,阀片也有可能,

网友D:
我上次帮朋友修的真空泵和你这个不一样,是隔膜泵,跟血压计里那种差不多,不知道哪种真空度好一些

网友:
用久了活塞的密封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帮朋友修的真空泵和你这个不一样,是隔膜泵,跟血压计里那种差不多,不知道哪种真空度好一些 ...

肯定是隔膜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这个活塞胶圈不是那种软的材质有点硬,所以在想是不是给加上黄油密封 ...

黄油救急,换密封件,先检查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油救急,换密封件,先检查阀片

这个密封件可能买不到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密封件可能买不到配件,

放心,九成九是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九成九是O型圈

是这个样子的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