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雷明登往复式剃须刀

楼主(2020-08-26):
收破烂大爷扔的,防护盖让我掰断了,外盖写着香港雷明登xxx,第一次听说这牌子,第一张是网上找的图片。

▲防护盖可以360度旋转,感觉有点酷

▲外壳很结实,某宝宣传可以汽车压过不烂,刀网和刀头没有了。

▲背面被我掰断的防护盖

▲往复式双刀头,支持全身水洗。

▲底部充电口是迷microUSB

▲外壳竟然是胶水粘合的

▲充电板好小啊

▲两节600mah的镍氢电池

▲国产剃须刀常见的JFF-180电机

▲充电板就两个三极管和三个二极管,几个电阻组成?感觉有点坑爹

网友A:
差点看成雷明顿了

网友B:
充电会转灯吗?麻烦抄下充电电路板吧,谢谢老大

网友C:
这年头和写香港产品,没有几个是靠谱的。反正我一看香港出品的产品,感觉就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会转灯吗?麻烦抄下充电电路板吧,谢谢老大

看了一下二极管是单色的,串联330欧电阻直接接5V,电池是经过两个二极管降压的傻充,板子上一个三几个加一个mos管用小电流控制电机开关,达到开关长寿的目的,这电路没卵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和写香港产品,没有几个是靠谱的。反正我一看香港出品的产品,感觉就是假货。 ...

也不能说是假货,人家公司还是(大陆人)去香港注册的,只是产品在大陆生产而已,当然大部分是不好用的,偶尔也有好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充电会转灯吗?麻烦抄下充电电路板吧,谢谢老大

我有一个天津产的雷明顿,外形和图一相同,不会转灯。

网友:
镍镉镍氢电池转灯就要用到单片机和-DV电路了,不会这么复杂,
很皮实的电阻限流充电,充一年都不会坏,无绳电话,充电剃须刀等都这样

网友:
这是做鸟枪那个公司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点看成雷明顿了

不同的中文翻译而已,英文就是Remington,枪械和个人护理产品制造商,市面上寨货多不多就不知道了。
一直用着其三头电剃刀,质量不错,但感觉做工不如欧货、日货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二极管是单色的,串联330欧电阻直接接5V,电池是经过两个二极管降压的傻充,板子上一个三几个加 ...

确实是没有什么用了,我鼠标两个电池加了几个电阻串着用5Vusb给充电的,也是傻充了。电池是当初优惠购里面买的,真差劲。就扔鼠标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天津产的雷明顿,外形和图一相同,不会转灯。

也是个大傻充,不过所说这种电池挺皮实的

网友:
还以为是那个鸟枪公司的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是个大傻充,不过所说这种电池挺皮实的

放了一个多月没用,没给它充电,居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了一个多月没用,没给它充电,居然坏了。

好像有这种情况,镍氢还是镍镉呀,感觉自放电挺厉害的

网友(2021-04-22):
雷明登(REMINGTON )剃须刀(刮胡刀)的刀网存在严重的生产制造缺陷,过薄且缺乏强度,用了一小段时间后就会自然断裂,并进一步导致下额被刮伤。该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以产品说明书中存在刀网不在质量保证范围内的字样为由而不管不理(但是,在销售产品时候,并未写明刀网未在质量保证范围内,只有收到货之后才能看到产品说明书)。而且售后根本不管,让上淘宝去再买,靠卖高频损坏的零件挣钱,如此循环,质量差。

网友E(2023-02-28):
想换电池居然拆不开…

网友(2024-05-02):
引用 网友E:
想换电池居然拆不开…

我也是拆不开,信用卡送的用了好几年,感觉质量挺好想换个电池,螺丝拆下来死活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