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201钳形万能表校准清理

楼主(2020-08-26):
这个表已经有五六年了,很早以前就发现直流档不太准,无奈找不到校准方法,问人就说发回厂。这个表内部有4个可调电阻,其中两个是靠近电流互感器接线位置的猜测九成是电流校准用,但是还有两个在中间部位的不确定其作用所以不敢乱动,今天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测量的时候拿镊子短路可调电阻查看数值,这样就不至于调乱原来的位置。下面看图说活
下面3张图是未校准前直流电压测试值,明显偏差比较大,福禄克101的准确度比它好

接下来是拆后盖,在开机测量状态下用镊子逐个短路可调电阻,发现数值有明显改变的就是对应档位的校准可调电阻,下面这个图中方向,中间位置上面的那个可调电阻就是直流电压档的校准电阻,下面的是交流电压档的校准电阻

下面是经过校准后的各固定电压测量数值,照片不知道为啥在电脑上摆正方向了,一到论坛发帖又是反的,将就看吧

既然都已经拆了,干脆清理一下内部,灰尘比较多,距离上一次清理应该有两三年了
拆开电路板液晶屏以及转轮,棉花球酒精擦拭转轮触点

拆开转轮卡擦拭干净润滑油重新打油,用的是无名社模型用润滑脂,没有腐蚀性

最后清理完安装就好了,虽然不是好表,主要因为网上一直找不到校准方法所以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也是个不错的思路,很好
谢谢分享

有些不适合短路可调的电路留意就是了。

网友:
可惜又是牛屎,只能当备用表了

网友:
同款,后悔没买带直流检测的,直流检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校准的挺准了,足够用了

网友:
没有基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校准

网友:
优利德一款便宜耐用的交流钳表

网友:
有基准电压还行,没基准5块里也不知那块是准的。

网友(2021-11-16):
有用有用,同事非说我的204时间长了就不准了,有大神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2022-01-22):
优利德UT201钳形表校准

网友(2022-05-17):
请教  我的ac 电压只有115v 调电位器也不行 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校表有基准源好办

网友:
从来都没有校过表的表示楼主需要一块6位半万用表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想法很独特

网友(2023-07-06):
可以测直流?

网友:
基准不装电池差评,较准不是18度恒温较对差评

网友(2023-10-14):
请问一下交流电压档校准调哪个可调电阻!

网友(2024-07-27):
有没有知道怎么校准200A的   那5个可调电阻怎么回事,调了对应那个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