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号称8V2A的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0-08-26):
最近在假货宝买的YLJ裸板电源,没有外壳的,商家称8V2A,3.8包邮。
买到手看着做工还算不错,不过没看到光耦。大家觉得这货怎么样?

正面照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背面,有芯片,看不清型号

高压侧有3个电容,都是400V10uf的

这个黑色的应该是共模电感

变压器边上有个管子,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散热片卡太紧没拆下来。在共模电感后面也能看到一个小的三极管。

低压侧也是3个电容,都是25V330uf。带扇热片的是整流二极管

这货体积挺大的,8V2A功率不算大,但是输入和输出都用了3个电容,容量还都不算小。不知道这货原来是用在哪里的,8V的电压比较少见,而且用那么多电容应该电源纹波会比较小。

网友:
买到就赚到。

网友A:
看着似乎不错的样子,用USB测试仪测量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似乎不错的样子,用USB测试仪测量一下便知。

没有测试仪啊,改天直接用水泥电阻测试下试试

网友:
没有Y电容

网友B:
好象没有2A。我一般按400v电解估计1瓦l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有2A。我一般按400v电解估计1瓦lμ

抱歉应该够看成一个10Mμ电容

楼主:
确实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应该够看成一个10Mμ电容

恩恩。
一般来说能做到1W≈1uf的电源已经是不错的了。这个电源是10uf*3,商家标称功率16W,那就是1W≈2uf的水平了,配的还是很足的

网友:
不说包邮,不包邮能用上都超值.

网友C:
你有这爱好花俩钱算什么!我买的或攒的电源各种规格桌面的裸板的、铝壳的、导轨的、剪线的各种电压的、乱七八糟的充电器三串四串五串花了也有小两千了!看上了就买,买了吃灰也满足。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但是就是普通的反激电源,电解虽然多但容值并不大,主要为了整体高度布局方便,纹波并不会比1颗1000uf要低,干扰会比单颗大容量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这爱好花俩钱算什么!我买的或攒的电源各种规格桌面的裸板的、铝壳的、导轨的、剪线的各种电压的、乱七 ...

兄弟对电源才是真爱啊,我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这爱好花俩钱算什么!我买的或攒的电源各种规格桌面的裸板的、铝壳的、导轨的、剪线的各种电压的、乱七 ...

佩服,同时也理解,相比楼主来讲,楼主简直就是 渣渣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买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2020-10-12):
在我看来,能舍得打胶的充电头都是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