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小台锯和铣刀给我的磁悬浮加个壳

楼主(2020-08-27):
过年的时候疫情无聊,买了个成品的磁悬浮套件焊接玩玩基本原理是,托盘是个强磁铁,底座上一圈强磁拖住托盘,然后4个线圈,两两一组分别调控x、y,使其始终在中间,保持磁悬浮。主板中间三个霍尔,分别感受x、y、z,使用lm324运放当比较器使用,tl431做电压基准,当托盘有偏移是,霍尔上有电压的差异,324得到后负反馈调整相应线圈使其拉回到中央去。
这个玩具焊接不麻烦,麻烦的是调试,磁铁稍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吸到主板的磁铁上,有时候还会砸到线圈,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将托盘手动放到中间,然后调节精密可调电阻,使其电流基本为0,可以快速的调整好,此外,还要注意尽量减少持续大电流,否则mos管会非常烫,温飘导致不容易调好。
这个没有原理图,就放几张细节照片吧(细节拍的少,见谅)

这个帖子其实主要记录下我买的小台锯和软轴,本科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CAD啥的都画过,但好久没玩过工具了,开始温习下,为后面做手工打下准备

接下来网上买了个长宽高均为10cm的亚克力盒子,为啥买这个,不直接买尺寸相当的呢,因为穷,10*10*10的厂家批量做,很便宜。
量好尺寸,放到我的小台锯上,准备切割

这是切割好后的样子

因为想和其它面的板子的凸起配套,打算在这个上面铣个细槽,我直接用锯片,让小台锯慢慢升起来铣了,大家可以感受下我粗糙的手工

接下来在黑色底板上打孔,用于固定磁悬浮,当然,固定前要确定好位置,保证电源线可以接进去

然后用铣刀(因为没有粗钻头)在侧面开孔,我买的小台钻可以外接夹头,然后就买了个软轴和铣刀

完工,先看下静态效果

网友A:
之前用32单片机做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32单片机做过一个

单片机的话,扩展性更好吧,载重最大多少?

网友(2024-12-23):
载重大了卖的更贵,商品展示

网友:
浮子还得D个外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