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机芯接触不良拆修

楼主(2020-08-27):
石英钟停摆一段时间了,尝试拆修一下:

MF47万用表RX1档测表针不动(正常情况可听见石英钟机芯轮系转动声音),换RX1K档微动。说明石英钟机芯供电接触不良

拆开

取下驱动板

有锈蚀

电路板腐蚀更明显

清理后,可见铜箔已穿孔

RX1K档表针偏转很大

MF47万用表RX10档表针以一秒的周期微动。

触点镀上一层焊锡

装回部件

可以继续服役了undefined

网友A:
这是1秒一走的吗    不是现在的无声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秒一走的吗    不是现在的无声脉冲的

老机芯,使用十多年了

网友B:
这个买新机芯更好了,修理也无补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新机芯更好了,修理也无补于事

7月26日修的,现在运行一直正常

网友:
跳秒机芯更省电,也更皮实耐用

网友C:
松香放多了。这锡让你镀的,黑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新机芯更好了,修理也无补于事

老兄最近活动频繁啊

网友:
为什么感觉钟挂歪的?

网友:
出来露露脸,平时家里玩音响比较多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个,结果第二天就让老婆给扔了,说晚上“咔、咔”的,睡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放多了。这锡让你镀的,黑乎的。

廉价焊锡丝了,松香多了防锈

网友:
这种修法,目测这石英钟还能再用十年

网友:
偶家那个挂了20年,还好没坏

网友:
家里曾经一个五羊电子钟,内部不是PCB是类似搭棚的铜丝连接,用了差不多25年,前两年锈蚀换了机芯,外壳喷了手喷漆继续服役到现在

网友:
松香要清理一下~

网友:
M47求包邮赠送。。。。。线包求包邮赠送。。。。。。

网友:
中性洗洁精+油画笔彻底清洗,牙签沾WD-40涂轴孔,更好,也更能省电。如是扫秒的话声音还能小很多

网友:
这个表经典了

网友:
90年代身上背着一个包 手里还提着一个包 走街串巷卖电子钟的 十五块钱一个 除塑料件表面镀的颜色有些氧化 至今还在没日没夜的转着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