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光威的120猛将,大家看还有救没?

楼主(2020-08-27):
公司电脑的主硬盘,某天突然挂了,装上电脑不能开机。拆下来用易驱线连其他的电脑可以用分区软件识别,但是不能读取到任何信息。短接复位,现在可以读取到硬盘里面的的数据,貌似都是完好的,但是不能储存文件,文件拖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断电再上电,拖进去的东西就没了。再就是整个硬盘格式化报错,也就不能重新分区了,哪怕是再PE系统下都不可以。
高手们分析一下整个硬盘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还有救吗?如果没救了,有人可以收费帮改成U盘吗?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找过很多的量产工具,但是都没有成功。

网友A:
典型的坏块超过阈值写保护了。重新开卡屏蔽坏块即可。

图片发上来,看看啥主控,啥闪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坏块超过阈值写保护了。重新开卡屏蔽坏块即可。

图片发上来,看看啥主控,啥闪存颗粒。 ...

谢谢,回家拍照发上来

网友:
比较早期的话大概率是jmf的

楼主:
主控是sm2258xt的,没有缓存.3片闪存,打的标是29f48b2alcmg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是sm2258xt的,没有缓存.3片闪存,打的标是29f48b2alcmg2,

重新开卡吧,3Dmlc的开卡工具好找,做优盘推荐SM3281.

网友:
做移动硬盘吧,这个颗粒重新量产也就那样了,做u盘只能黑片量产,最少4个小时,还不如直接扔了,

楼主:
手上没设备,又高手能收费帮忙改U盘吗?

网友B:
楼上好几个应该都能接单
3楼是山东的
我是内蒙古的
别的不知道
你找近的搞就行了

楼主:
这个闪存颗粒是多大的?按标称的120G算,一片应该是40G,如果是向上取数,单片是64G?那是屏蔽了多少坏块猜到40G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几个应该都能接单
3楼是山东的
我是内蒙古的

收到,谢谢

网友C:
TLC没必要在开盘了 开了也用不就 改U盘用用放些不重要的东西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C没必要在开盘了 开了也用不就 改U盘用用放些不重要的东西还行

刚咨询了下大神,这个颗粒做U盘速度只有20-30。瞬间没兴趣了。

网友D:
单片是32g mlc开成48g tlc,能双贴做成60g mlc的U盘,写入50m还是有的,但是黑片,稳定性谁都不敢说,而且做成U盘成本也不低,我觉得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是32g mlc开成48g tlc,能双贴做成60g mlc的U盘,写入50m还是有的,但是黑片,稳定性谁都不敢说,而且 ...

确实,7788算下来不如直接买坛子里面成品的U盘,速度和稳定都可以保证。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这种片其实还挺危险的,容量大还好说,应该是64G屏蔽出来的片子,好不到哪里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