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光威的120猛将,大家看还有救没

楼主(2020-08-27):
公司电脑的主硬盘,某天突然挂了,装上电脑不能开机。拆下来用易驱线连其他的电脑可以用分区软件识别,但是不能读取到任何信息。短接复位,现在可以读取到硬盘里面的的数据,貌似都是完好的,但是不能储存文件,文件拖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断电再上电,拖进去的东西就没了。再就是整个硬盘格式化报错,也就不能重新分区了,哪怕是再PE系统下都不可以。
高手们分析一下整个硬盘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还有救吗?如果没救了,有人可以收费帮改成U盘吗?
我在网上找的开卡软件,试了好多,都没用。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很典型的写保护状态。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至少数据还能读取

这种情况,不同厂商的固件机制不同。有些是闪存到了指定的PE MAX,有些是新增坏块过多导致写保护(但有些只是逻辑层面的坏块,不一定是真坏)

但不管怎么样,开卡还是能继续使用的。但如果真是颗粒品质问题引起的,你开卡使用后就有数据风险,自己衡量吧

通常这个牌子无非就是1120、58XT、3111,这些通通能重新开

网友A:
就算修好也没法用了,再次故障的概率极高,公司用的直接换就得了,真丢点啥文件没法交差,容易被辞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修好也没法用了,再次故障的概率极高,公司用的直接换就得了,真丢点啥文件没法交差,容易被辞退 ...

已经报废处理了,我就是像废物利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报废处理了,我就是像废物利用下。

都已经报废了就自己找找开卡工具 弄弄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