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撸了个P70手电,拆开看看。

楼主(2020-08-27):
以前撸过Q5 、T6之类的便宜手电,除了留下一两个自己用,其它基本都送给老家七大姑八大爷之类的去了。据说现在有p50 p70甚至还有p90之类的,可以亮瞎钛合金狗眼,但价格参差不齐,高的一样亮瞎狗眼,低的又让你大跌眼镜。可惜最近有点闲,总得找点事来压一下燥动的心,所以撸个研究一下。包装有点简单,(就不打马赛克了,反正又不是很高档的东西)

甚至有点简陋,主角就一个泡沫袋子装着

全家福来一张

称下体重,227克,不带电池的重量。

外观来几张,总体感觉还行,没有毛刺之类,手感还不错。开关面

充电口面,可以伸缩变焦

充电口细节看下
开关位置

logo

下面开始拆,尾部直接看到弹簧,黄灿灿的,以为是铜的,结果磁铁一下就吸住了,回过味一想,铜的应该也做不成弹簧吧。

中筒,量了下大放厚度2点多毫米

正极的弹簧,一个压环压住电路板,拆掉压环就可以取出来。

电路板,上面那个八脚芯片是充电芯片4056,下面这个应该就是控制芯片,不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控制芯片旁边应该是两个mos管,丝印是342L,但百度不到具体信息。

充电管理芯片

看下灯头部分,什么情况,一砣油?

先不管,拆开看看,原来真是油,抹在密封圈上的。不得不说下这个设计很有问题,密封圈用1的面压在透镜的面2上面,看似没问题,但真的拧的时候,
因为都是平面,没有凹槽固定密封圈,快拧紧的时候那个密封圈就被挤压出来了,我装回去的时候弄了很久才装好,还一边拧一边用细东西往里面塞那个密封圈。

按道理密封圈应该套在白色的配件上然后直接拧上去才对,我看了下,白色配件还真有一条环型的凹槽,套上密封圈然后的确也很容易就拧上去了,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拧到底了也压不紧透镜,透镜会晃荡。估计本来的设计是把密封圈套在白色配件上的,这样安装才快,省成本啊,结果尺寸设计有误压不紧,所以不得已才把密封圈压那个平面上。

透镜,上面有点痕迹,

灯珠来个特写,卖家标题写的是P70手电,介绍里却写的是P50灯珠,但不管是哪种,我看都不是正品,应该是仿的。
其实我也没指望它是正品,因为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还不一定买到正品,那便宜的就更别想了。

这个算是空心仓吧。

全家福来一张

试下效果,下雨了,就在楼梯口试下,没开手电之前

打开之后,最高档,还是挺亮的。一共五个档,高亮,中亮,低亮,爆闪和SOS档。
这里又要说下这个档位问题了,他的换档不是轻触换档,而是要把开关按下才换档的,这样每次打开以后要关掉都要把五个档位循环一遍才行,感觉又是一个脑残设计。

测试一下电流,因为电池工作的时候很难保持4.2伏,所以可调模块定在4伏测试,高亮档3安多一点,比较稳定,有一点跳动,但不是很大。

中亮档

低亮档,爆闪和SOS档就不上图了,高低不停变化。

最后来看看电池,满满的山寨风

另一面

重量77克

测下容量,最初电压4.147伏

2A放电测试,一开始就降到3.6伏多了,2400多毫安,真是白瞎这体积了。
内阻就先不看了,因为这个电池有点大,原来的架子位置不合适,正极塞了个东西,所以特别大

放完再充电试试,4056充电模块充电,也是2400多毫安

调整一下架子,测下内阻,86毫欧,做个参考,比以前撸的倍量的18650内阻还大。

最后说下价格吧,不谈价格的去看质量都是耍流氓。
原价69,领了30优惠卷,实付39,一淘返利12块多,
如果五星好评卖家再返3块(这个自己决定)。
完。

网友A:
好像是4芯片并联版本P70山寨灯珠,正品CREE好像是2串2并6伏导通,驱动板得需要有升压部分。凸透镜可以换成小鱼眼电动车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4芯片并联版本P70山寨灯珠,正品CREE好像是2串2并6伏导通,驱动板得需要有升压部分。凸透镜可以换成 ...

这个就是山寨灯珠,正品好像只有6V和12V两个版本,功率是30W的,而且价格很贵。看了下X宝,感觉有家叫信义光电的卖的比较真,一颗p70灯珠的价格就和这手电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色温不算蓝,灯仓是实心仓(非一体仓),作为山寨,够可以了。
这种usb充电驱动,一般是开机连续按,需要循环换挡再关机;连续工作几分钟,按下开关可以直接关机。当然也有例外。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质量不错。。。。。

网友:
透镜无爱,起码铝合金反光杯

网友:
27¥价格一般,如果是17就是好价了

网友:
一般货,后盖螺纹不氧化扭几次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