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怀孕的手机软包电池,用输液针穿刺法放气

楼主(2020-08-27):
前段时间修的进水红米note2,电池也怀孕了,顺便也修修

兼容电池,正面
3.8V、3000mAh

背面

触点侧

鼓鼓囊囊的,把后盖都顶了起来

揭开包皮

电芯和框架之间还有胶,切得平

半透明的,像热熔胶的样子
难道是电芯尺寸不够胶来凑?!

不管胶了,继续扒开衣服
包皮下还有一层塑料不干胶纸

接生工具就是缝衣针

话说第一次接生,心惊胆战,怕刺穿极板,大小不保,导致严重医疗事故
经专家会诊后,一致同意采用输液针穿刺法的治疗方案,尽力提高安全接生率

由实习接生员的偶亲自主针
在压迫大肚子后,在凸起的腹部一角平贴表面穿刺
就像输液插血管一样

挤出气体后,再把不干胶塑料片刮平、贴好
话说放气过程中偶就没闻到传说中的香味

包扎好后,肚子瘪了出了凹坑

反正和框架是齐平了,后盖也能盖好

怀孕的软包电池这样简单搞搞还是可以的,不过听说穿刺位置会肝硬化,到底能活多久就不管了

网友A:
穿刺这种方法第一次遇到了,哈哈

网友B:
怀孕个把月的,放冰箱冻一下就会瘪下去吧

网友:
这样折腾没用的,电池鼓包就是坏了,装上也成了座机,不能断开电源,电量掉的跟流水一样

网友C:
电池鼓包我都是钉子伺候,让他发挥最后的余热

网友:
。。。。。。。。。。。。。。。胆大心细,超出打赏,先点个赞吧

网友:
给鼓包的孕妇放气,也应该医治不好该孕妇的。

网友:
实践证明,还会坏二胎、三胎、四台。。。。有两个充电宝就反复的鼓包。

网友:
不怕boom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鼓包我都是钉子伺候,让他发挥最后的余热

先充满电效果更好

网友:
这电池不是原装的,估计不耐用。

网友:
硬化是因为水份,鼓包也可能是水份,制程过程,电解液,工艺,过充,电解液耐高温不行

网友:
坐等老哥 针刺疗法后 测试结果
看耐用不,容量有多少呢,自己掉电厉害不

网友:
意外怀孕的,还是放弃换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刺这种方法第一次遇到了,哈哈

反正别垂直刺就好,当然特大肚子除外

网友:
几次充电后还是会鼓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孕个把月的,放冰箱冻一下就会瘪下去吧

冷冻室?这样会不会结晶挂掉?!

网友:
我用的是尖嘴钳让大头针露出半毫米,也是弄一个针孔放气先应急用,等电池到货后换上最好,避免突然没电。只是有些手机厂家出加密电池,只能到售后更换多花钱。

网友:
针刺鼓胀荣耀V9锂电池一月状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028

网友:
放气之后,电池越充电电池容量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