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 达祥之光 26W 灯泡

楼主(2020-08-27):
外观

名称,功率等。

16个灯珠

电源

IC。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种金属板散热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金属板散热很不错了

  感谢你的回帖速度。

网友:
这灯泡有虚标

网友:
进水鸟~
可能驱动挂鸟~

网友:
最多12W不能再多了

网友:
1.8欧的取样电阻,输出电流估计是0.11或0.16a,功率多大可想而知

网友:
散热一般化

网友:
16个灯芯
能有26w?

网友:
R2那里空了,再加个2欧电阻,就差不多26W了

网友:
灯怎么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