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的dcdc输出纹波

楼主(2020-08-27):
型号MPS4560,24V-12V,负载2A水泥电阻,输入10uf*2 mlcc,输出22uf*2 mlcc,0.1uf各加一个。
问下输出波形的脉冲是怎么回事?怎么滤除
三角波的是输入端纹波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咋回事
过冲可能是输出开关管没有吸收电路导致的

网友:
走线问题多,地平面多查查。还有示波器探头地要放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咋回事
过冲可能是输出开关管没有吸收电路导致的

输出开关管吸收电路是什么意思,用的是MDD SMB 的SS54,电路layout是1:1按照数据手册做的,电感是1040一体封闭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