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普洛菲斯操作屏TDK PCU-P077E专用高压条替换

楼主(2020-08-27):
维修液晶屏多年,今天设备上一台普洛菲斯操作屏黑屏,高压条烧毁,TDK PCU-P077E高压条网上300元,价格太高,用普通通用条替代屏幕能亮,3秒后指示灯亮黄灯报警,触摸屏失灵没反应。网上查资料没有找到用通用条代换的经验与方法。

TDK PCU-P077E专用高压条

用通用条替换操作屏失灵不能使用,不连高压条时1脚12V电源,2脚GND,3脚0V,4脚5V,5脚5V,无奈网购一条上机测试正常,测量高压条4脚由5V变为0V,可以确定4脚是原装条的识别脚,只要不是脉冲及通讯信号识别就可以把4脚直接接GND去保护。

用通用10元的双灯高压条把识别脚4脚直接接0V后,试机亮绿灯操作屏正常。今天把它共享出来,再也不用买小日本的原装配件。

网友:
应该是检测高压条好坏的脚,如果主板检测到高压条损坏就关闭触摸防止乱点出问题
工控机正常操作这种有连接又不清楚功能的脚可以串电阻上拉或者下拉试试,很少会用协议的,一般都是电平

网友:
如果是给自己单位维修 没必要换成国产条吧 原装怎么样还是换成什么样 能开票报账就行

网友:
好手艺,就是这绝缘胶布不利于散热,还有灯条电流不是要降低点?

网友(2020-12-04):
人民都说情人还是老的好,为了节约成本把主板搞烧了划不来的,能用原装就用原装的,长期供应TDK系列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