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bics3 8die开卡求助

楼主(2020-08-27):
rom模式能识别4ce.开卡各种报错,去掉预扫描,开卡能通过,不过只有一半容量,查看开卡后的ce也只能识别一半!而且开出来的也无法格式化!尝试改flash参数,都只能开一半!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好像需要8die的专用工具,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8die的专用工具,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

这个就是8DIE的工具  但是每个颗粒只能开出一个CE

网友B:
02,0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08,01

默认就是这个,开出来只有一半!这个是我随便改的!

网友B:
45,49,9B,B3,7E,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672,01000,02,130,01,1,42,00,0,99,7F,1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0,00,10,1C,60,2,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今天试了一下  可以开足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49,9B,B3,7E,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672,01000,02,130,01,1,42,00,0,99,7F,11,0000,A2,00,00, ...

芯片不一样吧,你的应该是256g.锁1ce的,我这个是512g,锁成2ce,而且固定成通道1.ce0和ce2.!常规2258xt2ce应该会自动分配成2个通道,每个通道1ce!我这个试了几个版本,不管是双贴还是单帖,都是只能开出每个通道里的ce0

楼主:
引用 楼主:
芯片不一样吧,你的应该是256g.锁1ce的,我这个是512g,锁成2ce,而且固定成通道1.ce0和ce2.!常规2258xt ...

而且开出来后ce2都不见了,短接有出来了!

网友(2021-01-18):
朋友,这个工具发一个吧,谢谢了。15166666551@qq.com

网友:
:lol闪迪锁码片/得用专用固件才能开全容

网友C(2023-01-09):
https://url92.ctfile.com/f/195692-740664452-3c65ea?p=1828 (访问密码: 1828)

网友:
RDT 指定容量,跑完之后再 Reference RDT Bad 开试试。

网友(2023-12-17):
引用 网友C:
https://url92.ctfile.com/f/19569 ...

这个专用固件能发一个吗?1697849057@qq.com

网友:
大佬,求一个16978490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