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盘能否作为长期数据储存

楼主(2020-08-27):
现在 DIY 那种大容量,使用手机闪存制作的U盘,所以想问一下,能否作为数据长期储存。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长期大概是指多久,不过闪存类的介质,不建议长期存放数据。
几十块买块2手机械盘存数据都比U盘靠谱。

网友:
就算颗粒不坏,电路板也会坏,各种问题都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长期大概是指多久,不过闪存类的介质,不建议长期存放数据。
几十块买块2手机械盘存数据都比U ...

1 我打算多种备份的, 主要是家里照片和视频。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打算多种备份的, 主要是家里照片和视频。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淘汰下来不用的台式机硬盘,或者笔记本硬盘,没坏道的,存进去数据好好保存,3,5年没问题。

网友:
最安全最省钱的方法,用机械硬盘+硬盘盒吧

网友:
我建议多备份,比如手机上可以存3-5年,因为你一直在用不考虑没电,闪存一般都很耐用,其次网盘,再次机械盘,再再次U盘。

网友:
多备份就行了
闪存产品,长时间不用会自己掉电子
长期存储,可靠性来说,机械比较适合

网友:
我有盒录音机的磁带90年的,现在还能清晰的听歌,机械硬盘原理差不多。
数据备份到没有坏道的机械硬盘里才可靠。

网友:
这个看脸吧,今年2月翻出一个2007年用过2G的U盘,打开里面的资料都正常,也没有丢失。

网友:
如果是固态硬盘选择好一点颗粒和稳定主控基本上保存5年没有问题,如果可以尽量选择SLC的,我自己目前是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全部保存一份,当然网盘也保存,U盘只能作为临时的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都不合适U盘,因为U盘存在不定因素很多。

网友:
刻光盘磁带机机械硬盘都比U盘要靠谱

网友B:
网盘、云存储也可以啊

网友:
我2000年的32M盘,04年后就没用了,前几天插电脑,数据居然还在

网友:
3+2+1备份对于个人用户来说基本就万无一失了。听说nand存储放置时间长不通电有丢失数据的风险,机械盘则不会。u盘还是不要存放重要数据的好。

网友:
yes and no,我发现我那些没用的数据放U盘里多少年都不坏,那些有用的学习资料放几个月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盘、云存储也可以啊

网盘、云储还是放一些常用的东西吧,最好在在电脑里做一个备份吧
我曾经用过360网盘(好像是360记不清了)招牌是永久免费,空间2G用的人多了上传下载速度很快。(有谁记得?)它发公告不免费了,要么缴费要么限时把数据拿走。(当时我还觉得能接受还算得挺人性的)当我下载的时候才知道,下载速度1k以内每秒,还带卡的,美其名曰:大家都在下载所以慢。那就半夜下吧,早晨一看靠最高下载速度没超过1k/s还是断断续续的,投诉的结果就是缴一年的费,他们要保证缴费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逼你缴费商人的本性正常。(现在也许不可能发生了,万一咋办?)

网友:
我用蜗牛机箱+ASUS的N3700 ITX板,换了个服务器电源。
4SATA口+PCIE转出来的2SATA口,共6盘位。
4SATA上的是2个2T的HDD+2个400G S3700,至于转得出来的2SATA,一个上SSD做系统盘,一个上的2.5的500G本盘做下载盘。
现在2个2T组RAID1,2个S3700也组RAID1,作为文件备份。

网友:
SLC MLC 颗粒的u盘可以长期存储

网友:
不能,NAND时间久了会漏电,漏多了数据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