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顶卡钳活塞工具

楼主(2020-08-27):
今天需要换刹车片了,赶紧做拿些废料做个工具。

网友:
刹车卡钳啊,俗称小飞机。铁条直接攻丝就行

网友A:
上次自己换刹车片,换的的是后轮的,旧的拆下了,活塞就是压不回去,弄了好久,结果后面的是活塞式旋转进去了的,,妈蛋,,,,前面的是压 进去的,网上的这个好多都 没说前后的区别

网友:
这个工具只能换朗逸前轮,也可用G字顶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自己换刹车片,换的的是后轮的,旧的拆下了,活塞就是压不回去,弄了好久,结果后面的是活塞式旋转进去 ...

后刹车有手刹

网友:
手刹松了也不行,就是要顶紧旋进去

网友:
你们都玩这个层次了吗

网友:
以前好玩自己换刹车片,垫了薄片,踩一下回弹缝隙里再添一片,慢慢就张开了

网友:
我是直接松放油螺丝,顶活塞根本不需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