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做的U盘跟买的厂家的u盘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8-27):
做的U盘跟买的厂家的u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自己做信仰加持
找乐子
自己挑选颗粒,至少方案啥的自己清楚

工厂批量产U盘基本就是为了出货走量。出容量就行

网友A:
做的USB3.0 + SLC ,写入150M每秒,现在能买到么?

网友B:
闲鱼买个终身质保的闪迪不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USB3.0 + SLC ,写入150M每秒,现在能买到么?

现在也有写入速度快的,不过名字改了不叫U盘叫移动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USB3.0 + SLC ,写入150M每秒,现在能买到么?

能,买高速U盘,价格贵很多,东芝、闪迪都有。

网友D:
做是乐趣,相对还能省点钱;但相对正规厂家测试手段差点,原料水准也参差不齐,比如电路板的做工,用料,电气特性等,这些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也会影响产品稳定性;再来买来的颗粒,工厂批量购入,至少知道批次特性,是否需要正对性优化,需要什么级别的校验才能保证什么级别的稳定性,而不是一味追求速度或容量。

而DIY的,只能靠感觉买到了好料,然后一番组装测试,觉得OK就行了。

一般买的套料,比如PCB的板,看起来跟金士顿这些大厂还是有些差距的,实际也有差距;比如抗干扰,EMI之类的无形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的USB3.0 + SLC ,写入150M每秒,现在能买到么?

换个方案,ngff接口硬盘加个2~30块的盒子速度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方案,ngff接口硬盘加个2~30块的盒子速度美得多

个头回比U盘大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是乐趣,相对还能省点钱;但相对正规厂家测试手段差点,原料水准也参差不齐,比如电路板的做工,用料,电 ...

说得好,DIY就是为了一个乐趣,自己做的真没有多少准备长期使用的。如果用质量好的拆机板,体质好点的芯片,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没有量产工具的流出,DIY也没那么多欢乐。像闪迪的,几乎没量产工具,只要来源正,坏了就换。DIY一个是欢乐,一个是性价比。挣钱的话抛去成本,也就赚个手工费。

网友:
不会做 只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有写入速度快的,不过名字改了不叫U盘叫移动固态硬盘

还有非固态硬盘的 SM3350+ufs 写入200+读取400左右 但是现在很多ufs都是tlc 少量mlc 无奈的ufs256G才160块钱

网友:
买的U盘,分几种
1,大牌高端货
这个基本做工,质量,速度都有保证,就是价格贵贵贵

2,大牌低端货
做工肯定没问题,但是一份价格一分货
要么速度慢,要么闪存质量一般般,但也不至于太差

3,小品牌
这种就是拼人品,某些品牌可能会第一批上市打人气,质量,速度都杠杠的
但大部分情况下很少用正片做U盘,用白片都是良心的

自己DIY的话
闪存:这个看你自己选择,一般DIY选择都是正片,或者SSD拆机正片,当然,手上有什么片就用什么片了
板子:这个肯定没法和大厂的比

大部分人就是找个乐子,拿出去用的时候可以吹吹牛逼
我之前自己做的U盘,除了自己留了两三个,都送人了,最老的一个用了7,8年了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买个终身质保的闪迪不香?

坏了给你换个tlc,香毛线